楼主(2024-04-28):
大佬们 ,这个DDRVA指令前面串联一个常闭触点,常闭触点ON的时候,定位指令会停止发脉冲对吧,如果再变为OFF,定位指令还会继续吗
QQ1364713921

网友A:
会,会继续走到你设定的那个位置

网友B:
会继续运行,5u的话plc会报错但是不影响使用

楼主:
感谢大佬
引用 网友A:
会,会继续走到你设定的那个位置
QQ1364713921

楼主:
感谢大佬回复,顺便问一下5UPLC报错的话,除了直连手动错误解除,还有什么办法能解除错误
引用 网友B:
会继续运行,5u的话plc会报错但是不影响使用
QQ1364713921

网友C:
不会! 停止按下 M107会断开自锁!   松开停止后 需要X024上升脉冲才能让M107自锁
  • 下载积分:+1(我叫刘可) 会继续走吧 这是绝对定位 ..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大佬回复,顺便问一下5UPLC报错的话,除了直连手动错误解除,还有什么办法能解除错误

    sm50

楼主:
    好像是这样,哈哈哈
引用 网友C:
    不会! 停止按下 M107会断开自锁!   松开停止后 需要X024上升脉冲才能让M107自锁
    QQ1364713921

楼主:
    收到
引用 网友B:

    sm50
    QQ1364713921

网友D:
    断开的话 就停止,再次接通时会走完设定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