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4-28):
目前需要控制设备加温,但是加温时间需要可设置。比如100°加热到200°,需要在2分钟平缓的加热到,而且这个加热时间可以实时修改
这种程序该如何去写?有没有朋友做过类似的方案?
合信PLC技术转销售,负责江浙沪区域市场
有需要使用合信产品的朋友,可以随时联系,厂家直接对接,可以提供技术服务
电话(V):15021637690(有想法和能力的朋友或厂家也可以申请代理资质)

网友A:
个人观点:升温快慢应该通过增减加热管数量来实现,类似模拟量的对应关系。PID控制和升温快慢关系不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个人观点:升温快慢应该通过增减加热管数量来实现,类似模拟量的对应关系。PID控制和升温快慢关系不大

这个加热管一变,PID参数不得跟着变嘛。
按理说,PID控制输出也是能调节加热时间的,理论上也是调整加热时间的。

网友C:
引用楼主chenhaot于2024-04-28 11:36发表的 PID控制,加热时间可设,PLC控制程序该如何写? :
目前需要控制设备加温,但是加温时间需要可设置。比如100°加热到200°,需要在2分钟平缓的加热到,而且这个加热时间可以实时修改
这种程序该如何去写?有没有朋友做过类似的方案?

“比如100°加热到200°,需要在2分钟平缓的加热”,这和PID无关,程序要做的是升温速率,或升温线性曲线。

网友D:
带程序控制功能的温控器可以实现

网友E:
你的要求不应该只使用PID控制。你可以使用PLC自己做加热曲线、或者线性程序。再就是购买 智能温控仪,这种温控仪能够满足你的控制要求:你可以设置一个:使用多长时间从一个温度值加热到另一个温度值,这种温控仪还可以设置在某一个温度值温度保持多长时间。 并且不只是一个设置段。比如5分钟从40度加热至70度,在70度保持30分钟,然后使用30分钟时间从70度加热到100度,再保持多长时间……,这个温控仪各段都可以灵活设置,并且足够你使用。当然 冷却也是这样。这种智能温控仪解决了因加热/冷却过快而导致机械变形等问题,记得十多年前这种 温控仪大概300元左右,现在恐怕更便宜、性能更好了吧
永远年轻

网友F:
有没有一个可能是这样做的,我只是说下我的想法,例如温度表使用PID控制加热,然后100度到200度需要2分钟,你每隔1秒钟去改变仪表的输入,例如初始100度,设定100度,一秒后,设定101度,仪表PID到达101度,再过1秒设定102度,一直到200度

网友G:
用单片机做过这样的案例,PLC不会玩,没有搞过。

网友H:
用y=kx+b计算每0.1s(采样周期)的温度值作为PID的设定值,温度测量输入到PID的输入端。这个是直线形式,实际工作中时间有可能延长,因为温度越高发热管与受热体的温差越少,前期要压制,后期跟不上。我的项目一般用指数函数,前期速度快点,后期慢点。
w12304888

网友I:
个人用过的方案,温差除于加热时间(分钟)=每分钟需要增加的温度
如从100度10分钟加热到200度    每分钟加10度设定。0分钟时设定110度  2分钟时设定130度 9分钟时设定200度,如有余数就在最后一分钟全加进去
注意的是:斜率升温时间必须大于定值升温时间,不然无法实现。
pid最好也要根据温度进行改变,低温时用低温的pid,高温用高温的pid。不然低温容易超过设定温度或者高温时速率不够到不到设定温度。
以上仅供参考,

网友J:
这个和PID 没有一毛钱关系的。。。和加热环境有关。。。 加热的器功率有关。。。

网友K:
引用 网友J:
这个和PID 没有一毛钱关系的。。。和加热环境有关。。。 加热的器功率有关。。。

我也是这样认为的,用一个电洛铁的功率去烧一壶1000ml水,你认为的多长时间能烧开?

网友L:
我的思路是:加热到最高温度所需的时间是多少?那么加热到最低问题也是这个时间,也就是说不管你设置的温度多少,我有一个固定的加热时间,中间的时间就写延时程序

网友M:
从100°C加热到200°C,2min内将加热目标线性给到PID目标,200-100=100°C,100°C/120S≈0.83°C/S,目标温度线性每秒加0.83°C,这样才能实现线性加热

网友N:
增加辅热到一定温度关闭辅热就行了,跟PID 没什么关系

网友O:
智能温控仪 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可以去了解下 PLC单纯控制启停就行
Q354817521 v:w53577960

网友P:
有现成的程序可以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