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4-28):
台达触摸屏和台达PLC通讯同时设置Disk或者CDC,都不能实现穿透连接。有没有大佬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工控路漫漫

楼主:
同时已经设置好了CDC模式或者Disk模式了
工控路漫漫

网友A:
台达的老问题了,可能换不同的软件版本就解决

楼主:
今天用台达的新软件,DIA系列试了下,可以穿透通讯上。看来是软件和系统兼容性做得不是特别好。
工控路漫漫

楼主:
有一点问题就是,如果想在线监测准确的话,还是直接连接PLC,穿透通讯的话,会有延迟。比如这个0.5Hz的脉冲,直接连接PLC的话,计数器是每秒自加一,穿透通讯的话,是每2秒刷新一次,自加二。
工控路漫漫

楼主:
昨晚通讯完,又遇到很操蛋的问题,就是,穿透通讯可以之后,刚开始直接和PLC用Ethernet通讯,但过了一会儿后,通讯不上了。COMMGR可以识别到PLC的IP地址,但就是通讯时,提示没有检测到装置。昨晚试了几个小时,操作都是没问题的,用ISPSoft直接通讯没问题,说明步骤都是对的。今早上又重新用DIADesigner 1.4,通讯试了下,又可以了。
工控路漫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台达的老问题了,可能换不同的软件版本就解决
嗯,应该就是兼容性问题,台达这块做得太拉了。
工控路漫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