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这条DRVA方向没有输出?

楼主(2024-04-28):
为什么这条DRVA方向没有输出的原因?

网友A:
当前位置大于100,是反转到100的位置,所以方向没有输出。

网友B:
你把数值改成负数,或者比当前位置小的数值再试试

网友C:
伺服状态什么样,还有就是看位置状态,回零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