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4-29):
这段时间在学习三菱的GX works2编制PLC程序,其中看到了一个视频:老师在GX works2上调试相对定位程序时,接通相对定位指令的触发条件,相应的位置寄存器就显示出了走过的脉冲值。我捣鼓了半天没搞明白。他的梯形图指令是: LD M0      DDRVI K3200 K3000 Y1 Y2         DMOV  D8350  D100。 最后,D8350  和D100都显示3200。这位老师是怎么做到的?请各位赐教!

网友A:
Y1默认匹配的位置特殊寄存器就是D8350,三菱样本通里面有手册,看看你就明白了,他把D8350的位置脉冲数传到D100里面去了

楼主:
执行完程序后,D100 和D8350自然是3200。我的问题是,在GX的编程窗口调试时,D8350 和D100实时显示出当前值3200,是怎么做到的?
引用 网友A:
Y1默认匹配的位置特殊寄存器就是D8350,三菱样本通里面有手册,看看你就明白了,他把D8350的位置脉冲数传到D100里面去了

楼主:
为了更清楚的说下我哪那个问题,发个截屏还直观些。初学编程,望海涵。
附件: 定位  D值显示.zip (194 K) 下载次数:40

网友B:
这个就是在线监控,蓝色的字体就是寄存器里面的当前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就是在线监控,蓝色的字体就是寄存器里面的当前值
也就是连着真实的伺服电机吗?

网友B:
不一定,也有可能是手动写进去的值,三菱GXwork2带仿真功能,建议你多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一定,也有可能是手动写进去的值,三菱GXwork2带仿真功能,建议你多试试

我怎么发现GXwork2仅仅能仿真些逻辑指令啥的却无法仿真定位指令,所以才有上面所说的困惑。您是怎么仿真定位程序的?是否还得需要其它软件的联合?请不吝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