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4-29):
像这种通过比较数值,只改T1中的K为K0和K1,还算是双线圈吗,感觉能正常运行,或者把其中一个T1改为T2来解决双线圈的顾虑

网友A:
T1双线圈了

网友B:
引用楼主不吃鱼的喵喵于2024-04-29 16:46发表的 小白请教一下这种情况还是双线圈吗 :
像这种通过比较数值,只改T1中的K为K0和K1,还算是双线圈吗,感觉能正常运行,或者把其中一个T1改为T2来解决双线圈的顾虑

确实属于双线圈,只能执行一个

网友C:
属于双线圈。每次执行到定时器时,PLC会根据内部时钟判断定时器是否加1,或者清0.

网友D:
使用变量去改变T1  (K0 或 K1) 的值
D129>k0     d0=k1
D129=0       D0=k0
Out T1 D0
  • 下载积分:+1(受不了了) 好贴好贴!

网友E:
    是,而且也很典型

网友F:
    是的,运行时会出错

网友G:
    三菱的定时器,计数器不能使用相同编号,m点可以使用但是逻辑思维要谨慎,正常情况我不喜欢使用双线圈

网友H:
    这玩意。如果是松下机子,软件可以编译。但是灌到PLC里。立马报错。只有在线才能快速查到在哪个位置。哪些元件双线圈。如果是离线。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