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相机反馈PID调节是否可行

楼主(2024-04-30):
现在有一个项目是调节镜头焦距,是否可以用相机检测光斑,PLC这边使用PID调节,光斑虚化PID控制伺服正转,反之控制伺服反转,这个控制方式是否可行

网友A:
PLC怎么知道光斑虚化呢,相机能把光斑虚化的数值提取出来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PLC怎么知道光斑虚化呢,相机能把光斑虚化的数值提取出来就可以。
肯定啊,相机反馈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