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4-30):
和上位机进行TCP/IP通讯,收发字符串的,不是MODBUS TCP,是哪里设置的不对吗

原因为我建立的unpassive连接编号是2,要用到SD10680.1,发送和接收的连接编号改成K2,就可以了

楼主:
问题已解决,原因为我建立的unpassive连接编号是2,要用到SD10680.1,发送和接收的连接编号改成K2,就可以了

网友A(2024-07-24):
引用楼主andy_gao于2024-04-30 10:57发表的 FX5U 进行TCP/IP通讯时,连接已建立,SD10680.0不通 :
和上位机进行TCP/IP通讯,收发字符串的,不是MODBUS TCP,是哪里设置的不对吗
[attachment=298803]
[attachment=298804]
   [attachment=298805]

可以这样做个总的,做成FB块。
没有一天不想努力破圈,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