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4-30):
目前遇到的机器fx1s的读取页面没有MAIN的选项,读取后有MAIN但是是空白的,想知道他是怎么操作来让无法读取程序的,目前3u以下的都是这样,打三菱客服说没有这个方法,都是现在就是遇到了,想知道怎么整的,程序我可以自己写然后调有点麻烦还得重新写屏幕 [upload=1] [upload=2]

网友A:
好象是有一个内部地址,这个地址代表程序存储器的容量,他改成了0。所以读取的时候没有。
无所畏惧

网友B:
程序读取时有没有 全选
三菱 信捷 欧姆龙 PLC 触摸屏  MGSC  Pro-face   Eplan 15720884338

网友C:
超级加密

网友D:
cy,
我也想知道怎么回事儿,
如果是加密的话读取这一步都不能执行

楼主:
那就是无解了呀,我这个已经重新写了,就是不知道之前哪个写程序的怎么玩的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