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4-30):
初始状态1

楼主:
当我按下I0.6的复合型按钮,Q0.6是常亮状态

楼主:
在第二张图的基础上,我按下I1.0后,Q0.6通电状态变为断开,注意!这时的Q0.7是无法通电的

楼主:
和图一对比,我把这个下降沿提前了,红框内是我改动的位置,这时为初始状态2

楼主:
在初始状态2的基础下,我按下I0.6的复合型按钮,Q0.6是常亮状态

楼主:
在上一张图的基础下,我按下I1.0后,Q0.6通电状态变为断开,注意!这时的Q0.7变成通电的

楼主:
读写顺序应该是从左往右,从上到下,对比初始状态1和初始状态2,只是调换了两者下降沿位置,感觉两者输入应该都可以在按下I0.6和I1.0后,Q0.7都能通电,但不知道为什么初始状态1的却不行 ,求解惑
lizhihua

网友A:
照说都应该一样,

网友B:
按I1.0为ON时,Q0.6已经变成OFF了,不会产生下降沿,
按你这么说,第二组同样是按I1.0为ON时,Q0.6也是已经变OFF了,不会产生下降沿,这时Q0.7也无法自锁啊,但它自锁了
本人长期从事非标自动化设备电气控制工作:
1.熟悉各种品牌PLC程序设计, 上位机组态编程,远程下载、手机APP监控写入数据、电脑端监控写入数据、人机界面HMI编程,变频器、伺服电机、步进电机驱动等综合应用;
2.可承接各种PLC、触摸屏程序代写服务,用EPLAN画图,免费出电气原理图、布局图、BOM清单。
3.服务周到、价格实惠,联系电话/微信:15889748406

网友C:
你是困惑第二段程序Q0.6在I1.0前面为何Q0.7会自锁
你去实验下都放在一个程序段里会如何
困惑都在Q0.6上,Q0.6在扫描周期内输入输出映像区的时间
多多学习

网友D:
应该一样,
碎银几两

网友B:
第一组要产生下降沿Q0.6和I1.0同时接通才行,I0.0接通后,Q0.6就断开了。
有种好像懂你意思了
本人长期从事非标自动化设备电气控制工作:
1.熟悉各种品牌PLC程序设计, 上位机组态编程,远程下载、手机APP监控写入数据、电脑端监控写入数据、人机界面HMI编程,变频器、伺服电机、步进电机驱动等综合应用;
2.可承接各种PLC、触摸屏程序代写服务,用EPLAN画图,免费出电气原理图、布局图、BOM清单。
3.服务周到、价格实惠,联系电话/微信:158897484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