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4-30):
现场一台台车型设备,升降轴用QD77MS4控制4个MR-J4伺服,驱动链条带动平台升降,1轴(主)和2轴(从)是一组,3轴(主)和4轴(从)是一组;
伺服放大器和电机位置固定,不随升降平台移动;
当台车走行到固定位置,且平台上升到固定范围,升降2轴的轴伺服状态闪断变为OFF(QD77MS寄存器地址909,[Md.26],值变为21),OFF持续时间大部分在0.3s以内,有时会超过0.3s,然后自动ON;
在其他位置(走行、升降)都没有状态闪断OFF的情况,也不是每次在这个固定位置都会闪断;
只有2轴有这种情况,监控QD77MS4的Y1(全部轴伺服ON)是一直导通的,程序中也没有对[Cd.100]伺服OFF指令进行操作;
用简易运动控制模块设置工具监控2轴的IO状态,未发现EM1有OFF的情况,伺服状态也一直是ON;

现在这种现象,还有什么排查方向吗?求助

网友A:
会不会是24V电源中间断了下
考虑过这个原因,紧固过端子,找停机的机会再去查一下CN1接口
  • 下载积分:+2(另落成泥) 真诚感谢!
  •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