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5-01):
如题:如何在HMI上创建一个多档位旋钮?三档或五档都可以。

网友A:
多状态设置。
QQ: 2845452345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状态设置。

谢谢回复。是可以。我用的是台达的,图库只有八档和十档两种选择。想任意设置好像不可以。

网友B:
引用楼主修缘168于2024-05-01 20:59发表的 请教:在HMI上怎么设置多档位旋钮? :
如题:如何在HMI上创建一个多档位旋钮?三档或五档都可以。

首先建立好按鈕和狀態圖,然後用按鈕執行後巨集實現狀態顯示
努力摸魚~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建立好按鈕和狀態圖,然後用按鈕執行後巨集實現狀態顯示

谢谢回复。是这个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