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
欧姆龙的地址怎么看不懂呀

楼主(2024-05-01):
欧姆龙的地址怎么看不懂呀

网友A:
前天第一次用欧姆龙 输入输出的地址是输入0.0开始 100.0输出。高功能的 可以自定义输入输出的地址!!

网友B:
可以自定义输入、输出地址,多好啊!
QQ: 2490453455
bnnyygy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前天第一次用欧姆龙 输入输出的地址是输入0.0开始 100.0输出。高功能的 可以自定义输入输出的地址!!
CJ系列?、
请教下如何修改?用了好几年了,没找到相关设置的地方。
西门子博图倒是随便设置
cnydb

网友D:
以前的小型PLC像CPM1A之类的是0.0开始是输入,10.0开始是输出。后出的小型PLC像CP1H/CP1E等0.0开始是输入,100.0开始是输出。C200,CJ等PLC是根据模块排列分配的,从0.0开始。最后出的NX,NJ系列就自定义IO了。

网友E:
有触摸屏程序的话,可以从触摸屏里面反推PLC点位的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