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电源板

楼主(2024-05-03):
最近FX3U电源板老是坏,有没有哪位大侠有电源板的原理图,谢谢!!!

网友A:
查一下你的电源供电,周围有无高周波设备干拢等。

网友B:
直接外置一个开关电源,如果还烧基本上是电源供电或外围干扰。
QQ: 2845452345

网友C:
加一个滤波器,另外检查火线跟零线有没有虚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