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5-03):
各位老师;我的笔记本电脑重装系统后三菱的编程软件怎么也装不上了。8.5版本的。系统是win7旗舰版  64位。恳请老师们帮我想个法。在此先谢谢了。

网友A:
报什么错了,一般官网下的GXWOKS2很容易装的呀
浪子海风

网友B:
装不上的我遇到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堆栈内存问题,一种是NET环境问题。
第一种:一般重装系统或用三菱清理软件,清一遍可解决。
第二种:到应用程序中勾选对应的NET版本可以解决。
三菱环境清除可到这里下载:http://www.ymmfa.com/read.php?tid=1735583
优伤的菊花

网友C:
一般就是缺少插件或者有拦截什么的。如果会经常换系统的话可以考虑一下做个虚拟机
cnydb

网友D:
重装系统别装网上的精简版,要下载原版。

网友E:
安装works2 很多版本的。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F:
安装虚拟机或者重装系统
czz674613079@163.com

网友G:
引用楼主老学生于2024-05-03 13:06发表的 编程软件装不上了 :
各位老师;我的笔记本电脑重装系统后三菱的编程软件怎么也装不上了。8.5版本的。系统是win7旗舰版  64位。恳请老师们帮我想个法。在此先谢谢了。

8.5版本,是最早的GX Developer吗?是的话,要先安装环境。

楼主:
请教老师您说的环境是什么

网友H:
装在C盘,其他盘可能装了用不了

网友I:
装GX Developer 8.103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