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通讯

楼主(2024-05-04):
S7通讯时有时无,求大师指点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A:
可以试着查一下网络,尽可能一个地址段下
遇到过一个网络下两个地址段共用,有问题(但也只是在一个现场出现,其它地方没出现过)
可以两个点都长ping一下,查看一下稳定性

网友B:
发现是什么问题导致的吗?最后怎么解决?

网友C:
给你个文档参考下,一般来说是设置的问题。
S7-1200 与 S7-1200_S7-1500 S7 通信.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