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
伺服总线硬件故障

楼主(2024-05-04):
西门子系统840D数控双面铣膛加工中心报警伺服总线硬件故障,如何解决?

网友A:
先检查一下控制,一般有故障的控制器指示灯和正常的是有区别的。同时要检查一下总线连接线,进线出线,是否插紧。

网友B:
看看还有没有其它报警,有时候电源问题也会报这个。还有就是接插件是否松动。

网友C:
首先检查是否有设备产生报警或异常,再检查是否有异常信号。最后再排除系统的问题

网友D:
这要看驱动器的。看面板没用

网友E:
对 找对应的驱动器 看看哪个报警 这个大部分的线缆硬件通讯故障 排查插头 线缆断路

网友F:
看驱动器报警代码,硬件好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