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5-05):
昆仑通态与欧姆龙PLC通讯按钮可以动作可以。 数不能显示,是什么原因

PLC里面是浮点数
昆仑通态也 设置为浮点数

网友A:
变量没连接      建议把设备信息导到excel   在表格里面填写完成后再导入
MCGS先有组态 后来才做的屏     和威纶通 信捷 台达等传统屏区别还是蛮大的

网友A:
图示 变量连接好的

楼主:
找到问题了 寄存器D3010昆仑通态不支持,影响其它数据显示 ,威纶通测试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量没连接      建议把设备信息导到excel   在表格里面填写完成后再导入
MCGS先有组态 后来才做的屏     和威纶通 信捷 台达等传统屏区别还是蛮大的

找到问题了 寄存器D3010昆仑通态不支持,影响其它数据显示 ,威纶通测试没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找到问题了 寄存器D3010昆仑通态不支持,影响其它数据显示 ,威纶通测试没有问题

数据库里没有? 或者重复了?   或者数据类型不正确?
单独一个寄存器不支持不是很诡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据库里没有? 或者重复了?   或者数据类型不正确?
单独一个寄存器不支持不是很诡异

触摸屏没有重复的 ,通讯测试是说寄存器溢出 ,昆仑通态还是不少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