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5-05):
工况是这样,一捆棉线,线径在0.4mm。把棉线缠绕在一个长方纸块上。缠绕宽度可以调节,缠绕层数可以设置。
有一个旋转轴夹住长方纸块,棉线粘在纸块上,初始状态纸块是水平的,旋转轴在转的时候,后面有一个平移轴可以来回移动,怎么样做才可以使它排列整齐均匀呢?
我现在用的FX3U的PLC。我现在在旋转轴上加了一个编码器,可以实时读取出这个旋转轴的转速,我的想法是这个轴转一圈,我的平移轴我就走一个线径的距离,我采用的是JOG的方式走的平移轴,速度V=n*d  (n是旋转轴的转速,d是棉线的直径)......
现在问题是我缠绕的宽度总是不对多或者是少,我分析原因看现象发现,因为走的是JOG,只是速度受控,距离就不受控,例如我第一层快要缠绕完,在快缠绕完前我就停止转动,然后我把JOG的速度加了一个负号,等到轴Busy信号没有的时候,平移轴又继续动,整一个过程转动轴没有停。
请教一下,这个绕线的机器,大家是怎么来做转动轴和平移轴的计算关系,平移轴又是怎么换向的?

网友A:
搞绕线机,安川最合适,非梯形图。汇编语言,可以用触摸屏,

网友B:
http://www.ymmfa.com/read.php?tid=1768746

你这种情况下,还要考虑线的拉力。。。

网友C:
用插补试试

网友D:
楼主说的与2楼说的不是一回事,楼主说的是轴向跟随角度的问题,2楼说的是径向Y轴跟随角度的问题。楼主的问题估计用JOG指令恐怕会有问题,主要是在两端换向时有一个加减速不同步的问题,如果用电子凸轮就能很好地解决加减速不同步的问题。用FX3U恐怕无法完美地解决问题

网友D:
另外楼主说“速度V=n*d  (n是旋转轴的转速,d是棉线的直径)”,根据物理常识应该是V=πn*d ,π是圆周率。

网友D:
也就是说大部分阶段转动轴和平移轴的计算关系是按V=πn*d进行的,没有问题,只是在两端换向时,因为有一个加减速的过程,两轴的速度就没有按这个比例来的,等到加减速结束时才是按这个比例来的。归根到底是由于两轴的加减速不一致造成的。只有电子凸轮,才能保证任何时候都是按这个比例来的。你这个问题可以用三菱的0号凸轮曲线解决,因为两轴是线性比例关系。其实,也可以不用PLC,可以把转动轴伺服的编码器输出信号接到平移轴上,按照比例关系设置好电子齿轮比,也可以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说的与2楼说的不是一回事,楼主说的是轴向跟随角度的问题,2楼说的是径向Y轴跟随角度的问题。楼主的问题估计用JOG指令恐怕会有问题,主要是在两端换向时有一个加减速不同步的问题,如果用电子凸轮就能很好地解决加减速不同步的问题。用FX3U恐怕无法完美地解决问题

是的,就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另外楼主说“速度V=n*d  (n是旋转轴的转速,d是棉线的直径)”,根据物理常识应该是V=πn*d ,π是圆周率。

这个我V=πnd ,,我感觉应用在这里是不对的,这个一个圆在某一点的线速度和转速的公式

V=nd ,我是这样想的,这个V是我发给平移轴的速度即我每秒钟发的脉冲量。假设旋转轴1秒转了5圈,直径是1mm..那我对应的平移轴1秒钟我就要走5mm。得出的这个V,我在除于平移轴的脉冲当量,即是我发给平移轴的脉冲量

我不知道这样有没有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也就是说大部分阶段转动轴和平移轴的计算关系是按V=πn*d进行的,没有问题,只是在两端换向时,因为有一个加减速的过程,两轴的速度就没有按这个比例来的,等到加减速结束时才是按这个比例来的。归根到底是由于两轴的加减速不一致造成的。只有电子凸轮,才能保证任何时候都是按这个比例来的。你这个问题可以用三菱的0号凸轮曲线解决,因为两轴是线性比例关系。其实,也可以不用PLC,可以把转动轴伺服的编码器输出信号接到平移轴上,按照比例关系设置好电子齿轮比,也可以解决问题。

输出信号直接接到平移轴上,我也想过,当时换向的时候怎么办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楼主说的与2楼说的不是一回事,楼主说的是轴向跟随角度的问题,2楼说的是径向Y轴跟随角度的问题。楼主的问题估计用JOG指令恐怕会有问题,主要是在两端换向时有一个加减速不同步的问题,如果用电子凸轮就能很好地解决加减速不同步的问题。用FX3U恐怕无法完美地解决问题

我怀疑你在不懂装懂,一圈随动一次和一层随动一次有什么区别?

LZ有编码器的话可以考虑用编码器Z相触发中断,在中断中进行圈数计数(你还要动态修改是不是),包括换向的控制都可以在Z相中断中进行,这样保证每圈的一致性,剩下的问题很好解决的。无论是从PLC发脉冲还是直接从编码器分一路脉冲给横轴都可以,理论上,只要处理好换向逻辑(奇数层一个方向,偶数层另一个方向)直接从编码器接脉冲,PLC控制方向和使能就足够了。这是一个随动的系统,走固定位置不是不行,是对设备、来料和起始状态的一致性要求太高了。

网友D:
回10楼,你说从PLC发脉冲也可以,那么在两端换向时,是不是先要减速停止,再换向加速,请问你怎么保证减速,加速时候速度的比例关系?你说“LZ有编码器的话可以考虑用编码器Z相触发中断,在中断中进行圈数计数(你还要动态修改是不是),包括换向的控制都可以在Z相中断中进行”你怎么就能保证平移轴行程对应转动轴的圈数是整数圈呢?如果不是整数圈,你哪里来的Z相脉冲触发?实在要用FX3U,,可以把平移轴的脉冲接入FX3U的高速计数器上,计算行程,当行程到了,就输出换向信号到伺服。我以前做弹簧机是用三菱LD75D4模块的手动脉冲发生器功能或者信捷的跟随指令FOLLOW完成的。前面提到的公式有错误,应该是位置随动公式L=n S,L是平移轴一周期内的行程,n是转动轴一周期内的圈数,S是螺距,在你这里就是棉线的直径。

网友D:
我觉得楼主用FX3U比较麻烦,如果预算充足,可以改为LD75或者QD75模块,如果预算比较紧,可以考虑用信捷XDM系列,我电脑里还保留了信捷的程序,可以发给你做参考

网友D:
如果楼主不缺钱的话,当然是用QD77MS等有电子凸轮功能的产品最好

网友E:
目前看这个对实时同步要求不是太高,因为只有在绕线一圈完成后横移才需要移动一个距离,可以尝试用中断来做横移定位,但是定位最好用定位指令,JOG只控制速度,
另外,在快要换向前可以适当降低主轮速度,以达到横移换向平稳过渡的效果

网友F:
就是绕线机了,我司好多这种设备,线径,层数及每一层绕多少圈可设定,步进加国产3U工控板搞定,我电脑上大把程序

网友D:
换向可以这样处理:假设转动轴行程是10.3圈,你算出它的脉冲为P,正向时你只要用DRVI指令让转动轴走到P,平移轴不用管,只要按前面我所说的方法设定好比例关系,它会自动跟随的。正向结束后,可以有一个短暂的停止,(也可以不停)再反向,用DRVI指令让转动轴走到-P,换向信号根本不用操心,系统会自动给你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回10楼,你说从PLC发脉冲也可以,那么在两端换向时,是不是先要减速停止,再换向加速,请问你怎么保证减速,加速时候速度的比例关系?你说“LZ有编码器的话可以考虑用编码器Z相触发中断,在中断中进行圈数计数(你还要动态修改是不是),包括换向的控制都可以在Z相中断中进行”你怎么就能保证平移轴行程对应转动轴的圈数是整数圈呢?如果不是整数圈,你哪里来的Z相脉冲触发?实在要用FX3U,,可以把平移轴的脉冲接入FX3U的高速计数器上,计算行程,当行程到了,就输出换向信号到伺服。我以前做弹簧机是用三菱LD75D4模块的手动脉冲发生器功能或者信捷的跟随指令FOLLOW完成的。前面提到的公式有错误,应该是位置随动公式L=n S,L是平移轴一周期内的行程,n是转动轴一周期内的圈数,S是螺距,在你这里就是棉线的直径。

  你好,我 看了一下LD75的手动脉冲发生器功能,这个功能类似就是手摇轮来驱动轴一样。
想那个转动轴上编码器输出到LD75然后使用这个手动脉冲发生功能驱动平移轴,不过我有一点不明白,就是转向要怎么去转向,什么时机去判断呢?
还有一个是,我转动轴转一圈那个编码器我输出1000个脉冲,但是平移轴是4的螺距,我选择是1000脉冲走1mm,即脉冲当量是0.001mm。这个时候我转动轴转了一圈,我平移轴需要走0.45mm(棉线直径)。那个“手动脉冲发生器 1 脉冲输入倍率”这个倍率设置是1-1000.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去做啊。
望解答一下,你这个比例是怎么做的,棉线直径是有变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向可以这样处理:假设转动轴行程是10.3圈,你算出它的脉冲为P,正向时你只要用DRVI指令让转动轴走到P,平移轴不用管,只要按前面我所说的方法设定好比例关系,它会自动跟随的。正向结束后,可以有一个短暂的停止,(也可以不停)再反向,用DRVI指令让转动轴走到-P,换向信号根本不用操心,系统会自动给你输出。

你的是意思是两个都是走定位是吗

楼主:
这个鬼东西,挂壁了。没怎么用过FX3U搞,搞到哪一步就搞不出来。换三菱75模块或者77模块,领导不让。我也不管了

网友D:
是走定位的

网友D:
手轮比例问题,你可以把平移轴脉冲当量改为0.00001,这样转动轴转1圈1000脉冲,平移轴走0.45mm,也就是45000脉冲,倍率不就是45了

网友D:
不过这样一来,平移轴对应的脉冲量比较大,DRVI指令要改为DDRVI指令了,32位指令可以应付得了

网友G(2025-04-14):
精确排线的话,还是有很多难度的

网友G:
像我司绕扁带,不同参数,如主轴绕5圈,5.5圈,7圈,7.75圈这样丝杆排线走120,135,137,115mm这样不同的行程,而且圈数和排线行程必须精确到0.0000这样的要求,还是很有难度的

网友H:
上三菱Q吧 我们绕线机都是三菱Q做出来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就是绕线机了,我司好多这种设备,线径,层数及每一层绕多少圈可设定,步进加国产3U工控板搞定,我电脑上大把程序
难,如要求每一趟排线到边的回转的角度始终如一,如卷绕比6.25,假设到边角度要求始终在0,90,180,270,360(0)这个角度,不能相差0.5度

网友I:
请问你们绕的是哪种产品,继电器线圈整列绕线有接触过吗
引用 网友F:
就是绕线机了,我司好多这种设备,线径,层数及每一层绕多少圈可设定,步进加国产3U工控板搞定,我电脑上大把程序

网友G:
继电器线圈应该不难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