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5-06):
先装的V16,然后装的V15,装不上去,然后把wincc卸载了,后来装上了,但是现在就出现这个问题了。是不是还需要卸载啥东西或者是装什么东西。

楼主:
重新创建V16的程序没事,就是以前的不能打开,另一台电脑是先装的15.1然后装的16,也是这个问题,不同的是那台电脑不能打开15.1的。

网友A:
线安装V15 后安装V16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安装V15 后安装V16就好

后边另一台先装15.1的,后装16的,结果15.1的又打不开以前创建的程序,重新创建的没事,两次都是先装的就不能重新打开之前的程序。

网友B:
一个系统只能安装一个wincc专业版,没有特殊需求将 wincc professional降到advanced版本

网友C:
安装虚拟机吧,熊迪 别迷了

网友D:
V13-V19都没有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D:
V13-V19都没有问题

这个虚拟机可否分享一下

网友F:
引用 网友D:
V13-V19都没有问题

做售后的吧

网友G:
经常搞博途的话 还是两个 三个电脑能好点
或者固态盘外挂上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D:
没有用虚拟机,就是直接安装的
引用 网友E:

这个虚拟机可否分享一下

网友D:
不是,现场西门子用多了就是这样子,新老项目改造,用的博途版本都是各不一样,干脆一次性全给安装得了
引用 网友F:

做售后的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B:
一个系统只能安装一个wincc专业版,没有特殊需求将 wincc professional降到advanced版本

西门子的东西,一个系统只装一个版本,多装几个系统或者在虚拟机里安装

网友H:
引用 网友D:
V13-V19都没有问题

这个桌面就有点乱了,眼花缭乱,只把最近几个项目文件夹的快捷方式放在桌面就行

网友I:
根据本人以往安装博图的经验(V13-V17),可供参考,目前本人电脑上是15.1-17混装的。
1、操作系统必须是纯净的原版系统,可在微软官方网站下载,安装后更新系统,然后把  自动更新 关掉。
2、电脑不要安装360之类的杀毒,电脑管家也不行。
3、博图软件安装时,先安装低版本在安装高版本。每个版本安装后检查更新。不要一起装完在更新。

网友J(2024-06-05):
兄得,wicc和博图兼容的是哪个版本的,安装顺序是先装博图多少还是先装wicc

网友J:
引用 网友D:
不是,现场西门子用多了就是这样子,新老项目改造,用的博途版本都是各不一样,干脆一次性全给安装得了

      兄得,wicc和博图兼容的是哪个版本的,安装顺序是先装博图多少还是先装wicc

网友K:
博图只要不是wincc pro版本没有限制,多版本共存。 wincc pro 和经典wincc 所有版本 只能存在一个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