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考
控制/隔离变压器二次侧接地

楼主(2024-05-06):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比如380V/220V/110V控制或隔离变压器,二次侧的一端是否要接地?
是否接地有什么说法,老外是要求接地的,国内没见过接地

网友A:
接地了,隔离的意义是什么
花未全开月未圆 半熏微醉尽余欢
何须多虑盈亏事 终归小满胜万全

网友B:
T-N-S系统零地共用
两相出线,外壳接地就OK了。

网友C:
1楼二楼说的非常对,外壳接地就可以了,隔离变压器输出摸一根线是不触电的,接地了就会触电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D:
请问外壳是指二次侧用电设备的外壳接地就行了吗?
引用 网友C:
1楼二楼说的非常对,外壳接地就可以了,隔离变压器输出摸一根线是不触电的,接地了就会触电

网友E:
可以接地,我们出后设备都是这样,没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