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mm产品感应器选型

楼主(2024-05-06):
大家好!0.2mm的不锈钢丝,该用哪种感应器检测呀,目前试了很多感应器都因太小检测不出来。谢谢大家!

网友A:
只要有钱

网友B:
基恩士激光外径测量仪

网友C:
你这个是是测量,不是检测,成本太高了吧
如果就检测有无的用对射的光电或是光纤就可以了,选型时注意参数的可检测最小目标

楼主:
是有点高大上了,能检测有无即可。谢谢以上各位指教。

网友D:
光纤对射绝对没问题~

网友E:
光纤,基恩士

网友F:
9030,我们在使用。有一个控制器,带两个激光检查。
检查对象是25微米合金线。检测的位置是,通过料卷,找到合金线的去绝缘皮位置。
东西是贵了点。不过我们公司买。可以有较大折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