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5-06):
一个数据  两个地址  是什么意思

楼主:
0000-0001    应该怎么理解   另外这是16进制地址  还是 10进制地址  说明书也没写啊

网友A:
16进制地址,A相电压0000-0001,代表2个16位的字组成,地址偏移量+1,分别为40001,40002。你只要读40001,长度为2,指针指向你存储为real数据类型的地址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6进制地址,A相电压0000-0001,代表2个16位的字组成,地址偏移量+1,分别为40001,40002。你只要读40001,长度为2,指针指向你存储为real数据类型的地址就可以了。

如果我想读取电表示数

那么0034换算10进制之后加1  40053

楼主:
这样写对吗?

网友A:
没错,读取长度为2,只读了正向有功电能,没有读方向有功电能。
  • 下载积分:+2(我叫大聪明) 真诚感谢! 明天插上电表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错,读取长度为2,只读了正向有功电能,没有读方向有功电能。

    明天插上电表试试

网友A:
    电表从站地址,波特率,奇偶检验等参数设置要和你编程的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