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知道起点,偏移量,如何实现后面的点位批量计算

楼主(2024-05-06):
在程序中,比如我有20个点位,知道起点和偏移量,如何实现一键计算出后面的位置,把后面剩下的位置赋值到相应的地址里。,不用一个一个的去走点位。有什么好的计算方法。感谢各位。

网友A:
变址+for循环
保存的地址必须有规律
比如用10个地址保存
位置1=(1-1)*10+保存位置起点
位置2=(2-1)*10+保存位置起点

网友B:
可以用变址,也可以用加法累积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