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5-07):
大哥们,如果DDRVA指令中途断开,剩余的脉冲需要处理嘛?如果再去驱动定位到别的地址怎么操作?
QQ1364713921

网友A:
DDRVA绝对定位就是必须要去到这个地址才行(DDRVI是相对定位),三菱不是脉冲执行型,需要一直接通的,断开就立马停止

网友B:
原点复归了解一下

楼主:
大佬,停止之后在接通还会继续定位吧,如果我中途断开再想驱动到别的位置怎么操作?
引用 网友A:
DDRVA绝对定位就是必须要去到这个地址才行(DDRVI是相对定位),三菱不是脉冲执行型,需要一直接通的,断开就立马停止
QQ1364713921

楼主:
中途断开在想定位去别的位置,必须先回原点在定位嘛?
引用 网友B:
原点复归了解一下
QQ1364713921

网友C:
断开以后,再得电执行,定位位置没啥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大佬,停止之后在接通还会继续定位吧,如果我中途断开再想驱动到别的位置怎么操作?

你断开的时候把目标地址改一下就不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中途断开在想定位去别的位置,必须先回原点在定位嘛?

是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断开以后,再得电执行,定位位置没啥问题

使用DDRVA指令,大概率PLC和伺服是直连,不是走通讯,什么时候断开连接的,PLC是监视不到的

网友E:
使用DDRVA指令,中通断开的话如果不需要继续走就可以复位驱动点,如果要去其他的点需要重新发送位置值给对应的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