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5-07):
刚接触扫码这玩意上传MES系统,FX5U和MT6071和扫码器,扫码器和PLC我走的是UDP协议,二维码内容都是英文字母,这需要怎么转换。PLC设置选择ascii16进制呢,二进制其他的咋办了。有大神做过的吗

网友A:
扫码出来的内容本来就是英文,数字之类的,你还想怎么变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扫码出来的内容本来就是英文,数字之类的,你还想怎么变咯……

我传出来的不是啊,PLC这只有16进制,我就想着怎么出MV这种字母的,

网友B:
三菱的H564D 不是MV字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菱的H564D 不是MV字母吗

Ascii码是可以查出来564D,但我16进制的调试助手没得弄

网友C:
为何非要用调试助手,直接在MES系统处理或在FX5U处理好再给MES系统不香。

引用 楼主:

Ascii码是可以查出来564D,但我16进制的调试助手没得弄
QQ: 2845452345

网友D:
格式转换

网友E:
直接给源码不行吗?电脑输入英文保存格式也是Ascii码吧,触摸屏显示可以看屏是不是支持字符格式,Ascii码好像也有专用指令的

网友F:
数据格式用字符串,交给上位机的话他以字符串格式读就好了

网友G:
看看 字符串处理 $mov 这些指令   然后 你跟MES 交互用的是什么协议 http 还是什么   这些东西 我做的 可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看 字符串处理 $mov 这些指令   然后 你跟MES 交互用的是什么协议 http 还是什么   这些东西 我做的 可多了

我巴克码有27位,太长了,需要分段还是怎么弄,第一次玩

楼主:
引用 网友F:
数据格式用字符串,交给上位机的话他以字符串格式读就好了

我现在读到上位机位数不够,有27位。PLC和上位机是不是要分段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现在读到上位机位数不够,有27位。PLC和上位机是不是要分段

你读不是连续寄存器读?显示时可以分段传送到几个基础存器。(有个疑问,不是有32位寄存器?)
多学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读不是连续寄存器读?显示时可以分段传送到几个基础存器。(有个疑问,不是有32位寄存器?)

双字可以吗,16位只有2个ASCII,我还是截取在显示到显示屏吧。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现在读到上位机位数不够,有27位。PLC和上位机是不是要分段

没明白,上位机批量读就可以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