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X5U想用CAN通信,大家有什么方法可以实现吗?

楼主(2024-05-07):
求助:FX5U想用CAN通信,大家有什么方法可以实现吗?
我在网上查了一些信号转换器,有modbus-RTU转can的,但是本身modbus-RTU通信速度就要比can低很多,所以毫无意义,还有modbus-TCP转can的,但是modbus-TCP好像得轮询,轮询的话,速度还是起不来,实时性不太好,严重担心can最高1M的通信速度发挥不出来。
大家还有什么好方法吗?相对简单比较容易实现的

网友A:
三菱没有原生的模块,你一定要用只能用协议转换的模块。

网友B:
不成熟的想法:
首选把FX5U换掉
其次是用EIP转CAN

网友C:
没用过CAN但我记得modbus相比can应该不慢啊,TCP的话应该是更快的

网友D:
FX3U系列有CAN模块 FX3U-CAN

楼主(2025-02-25):
引用 网友C:
没用过CAN但我记得modbus相比can应该不慢啊,TCP的话应该是更快的
Modbus-RTU最高速度只有115200,CAN最高速度能达到1000000

网友E:
此路不通可以换条路嘛,非得要用FX5U么
苍生涂涂 天下寥寥

网友F:
比速度没什么太大意义,CAN最大1M,但FX5U自带的CC-Link IEF Basic总线可达100M

网友G:
郝思曼 或者anybus
cclink转can

网友H:
引用 网友C:
没用过CAN但我记得modbus相比can应该不慢啊,TCP的话应该是更快的
三菱的tcp需要自己做轮询

网友I:
请问楼主问题解决看了吗?我现在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J:
FX5-CAN模块 找找看有这个模块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