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c60t里面当用兼容模式是 PLSH172 H123 方向不打开信号是什么问题

楼主(2024-05-08):
松下c60t里面当用兼容模式是 PLSH172 H123 方向不打开信号是什么问题?

网友A:
我记得松下FPX,FPXH两型号的C60T,只有三路脉冲吧。
还有就你这个是步进电机吧,如果反转转,正转不转,你的脉冲方向是不是用错了,加计数,方向OFF。加计数,方赂ON都试下。
下载积分:+1(工控小菜鸟8)

网友B:
这个看了一下。编程想当然了。
肯定是H后面的数字不对导致。老老实实按向导做。不会出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