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5-08):
大佬们,FX5U的PLC能不能安装两个485模块,一个模块用作主站,一个模块用作从站?

网友A:
FX5U可以搭配1个FX5-485-BD后再搭配2个FX5-485ADP。
但是具体要看做什么协议,比如MODBUS-RTU应该可以,说明书上有说“1台FX5可同时使用为主站及从站”
如果是其他协议估计很难又主又从

  • 下载积分:+1(格林) 真诚感谢!
  • 特别提醒大家:

网友B:
    有网口  直接用网口 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FX5U可以搭配1个FX5-485-BD后再搭配2个FX5-485ADP。
    但是具体要看做什么协议,比如MODBUS-RTU应该可以,说明书上有说“1台FX5可同时使用为主站及从站”
    如果是其他协议估计很难又主又从
    [attachment=298980]

    站长,FX3U的PLC是否支持两个485模块呢,同样又主又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网口  直接用网口 多好

    我主要用于MODBUS-RTU数据采集,用了数传模块,以太网数传模块的价格是485数传模块价格的两倍,所以选择了485

网友C:
    本体自带一个,BD可以扩展一个,ADP可以扩展两个
  • 下载积分:+1(格林) 真诚感谢!

楼主:
    FX3U能否支持两个485模块,一主一从。

网友D:
    可以的,我试过
引用 楼主:
    FX3U能否支持两个485模块,一主一从。
  • 下载积分:+1(格林) 真诚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