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 输入框输入密码后跳转到新画面
eaglesence

楼主(2024-05-08):
mcgs 输入框 输入密码 正确后 跳转到另外一个画面,如:自动控制
不用按钮

网友A:
要写脚本

eaglesence

楼主:
脚本怎么写?

网友B:
策略里面去写,简单的密码等于设定值的时候,关闭这个窗口,打开什么窗口
MCGS 输入框输入密码后跳转到新画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