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bview 通过NI OPC实现与三菱PLC(FX2N)的通讯

楼主(2024-05-09):
labview 通过NI OPC实现与三菱PLC(FX2N)的通讯,想问NI OPC设置好之后,labview 可以直接读取PLC的数据和IO点状态吗,PLC内还需要编通讯部分的程序吗,谢谢

网友A:
应该不可以
czz674613079@163.com

网友B:
安装三菱MX插件就可以

网友A:
可以,可以参考KepServer
czz674613079@163.com

楼主:
三菱PLC内不用编程,NI OPC内可以直接读取三菱PLC内的寄存器比如D200,也可以直接置位三菱PLC内部的辅助继电器蔽日M0对吗?
引用 网友A:
可以,可以参考KepServer

网友C:
你好 请问到时候成功了 可以一起分享一下吗
Q354817521 v:w535779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