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5-09):
博图V17连接PLC时报错,求大佬指导

网友A:
编译报错,查看报错内容

楼主:
请问,这个是添加密码就可以了吗?
引用 网友A:
编译报错,查看报错内容

网友A:
勾选了需要密码,那就必须填密码,否则不必要填写
  • 下载积分:+2(那从名字开始) 热心助人!

楼主:
    搞明白了,感谢大佬
引用 网友A:
    勾选了需要密码,那就必须填密码,否则不必要填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