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5-09):
有2个轴,假设A轴和B轴。A轴和B轴都是用变频器驱动相应电机。要求B轴转动追踪A轴。我在A和B轴都套1个增量式360p/r 的编码器。用来测速,和反馈位置。
一直没想明白位置怎么控制。
假如A轴转1圈、B轴同样是转1圈,同时要A轴转50%*360时对应B轴转60%*360的位置,当发现有差距的时候可以用按钮+-脉冲来调整到想要的位置。
原理没想明白。有老师解答一下吗?

网友A:
就直接用脉冲方式控制
变频器没有脉冲控制方式,要是伺服还能理解

网友B:
你这个是电子凸轮
可以详细说说吗

网友C:
你这个说的就是飞剪,还用的是变频器,因为伺服力不够
大佬,有程序思路吗
平常心!平常心!

网友D:
做跟随运动
附件: 5增量编码器8.pdf (1158 K) 下载次数:57
旋转编码器

网友E:
能用变频器做到跟随
真的是大神    欧洲一直没有伺服这个概念  用的就是你这种方式
印刷机上  走的也是速度模式   我也一直搞不懂  怎么做到的
速度模式运动跟随 定位  巨准    比伺服位置控制准多了   好奇那么多年  也没找到答案

网友F:
这个应该永远是差值关系吧。b的编码器数值比a的编码器数值大10%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