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上传后再下载设备不动了

楼主(2024-05-10):
挺奇怪的事情,三菱FX3U,输出点坏了,上传程序后改了点再下载进PLC,开机后PLC状态RUN,但设备不动了,各位有没遇到过这种事情?我有个同事他以前也遇到过西门子200的,重新下载程序设备不动了,类似以上这种情况是不是丢失了数据存储器里面的数据?
更新:这两天太忙没来得及看帖子,问题找到了,同事下载程序时只下载了程序,没有下载PLC数据设置,上传下载都是他一人操作我当时也搞不清楚情况

网友A:
1.程序里存储的数据是否丢失,一般通过触摸屏里的参数确认
2.断电保持的M点看看是否下载后复位
3.是否是那种逻辑很乱的程序,依靠上升沿脉冲触发动作等,这种就较为麻烦
Q354817521 v:w53577960

网友B:
三菱PLC内存小,下载程序后参数都清零的。检查一下是不是重要参数没做赋值

网友C:
3U的内存小得可怜。注释都不敢传。松下小型机。用得还算可以,

网友D:
还有的默认断电保持地址起始设置也不一样

网友E:
单独加一条输入输出程序,看能否正常,能运行就是原程序的数据问题。

网友F:
数据问题。

网友G:
学会监控程序看看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H:
你发这个太笼统了吧?某一个故障现象有无数个原因造成。你这样发问基本不可能完全得到正确解答。你为什么不实时监控一下呢?

永远年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