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5-10):
三菱fx3u系列进行伺服位置控制指令,
在运行中,进行速度改变,只能使用plsy指令
,但是没有加减速,各位大神有没有,使用过组合指令的
比如plsy配合其他指令,查看说明书
3u一下没有单独脉冲定位指令可以在运行中改变速度的

网友A:
三菱3U用DPLSV速度指令了,只要你设置一下就可以同步加减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菱3U用DPLSV速度指令了,只要你设置一下就可以同步加减速了。

但是单独plsv没有脉冲数设定,也就是不能进行位置定位,难道这个指令可以与plsy组合使用吗?

网友B:
可以搭配斜坡指令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搭配斜坡指令

请教前辈,有相关资料参考吗?

网友A:
先变速再定位……

网友C:
为什么要运动过程中变速啊,先变速

网友D:
定位指令无法变速  一般做法可以使用速度指令 通过比较当前位置去加速减速  由于扫描周期这个位置不会那么准 先说明白自己的需求吧
Q354817521  v:w53577960

楼主:
比如总长1米,0到300的时候30hz,300到800的时候60hz
,800到1米的时候30hz,也就是从0到1米运行的时候,是需要变速的,为了适应需要。

网友E:
研究探讨。

网友F(2024-07-04):
引用 楼主:
比如总长1米,0到300的时候30hz,300到800的时候60hz
,800到1米的时候30hz,也就是从0到1米运行的时候,是需要变速的,为了适应需要。

你用表格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