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5-10):
各位工控朋友 大家好:   今天闲来无事 上午刚刚完成一条生产线调试。下午回家没事。放松放松,没事上网看看,看见好多信息,也在 网上浏览一番。看见关于V4.0 STEP 7 MicroWIN SP9在WIN10系统遇到的问题。有些人搞了两三天焦头烂额。其实这个很简单的:原来在WIN7系统下运行V4.0 STEP 7 MicroWIN SP9正常,更换WIN10就不能设置PG/PC端口。我是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也许是 歪打正着吧,因为自从S7 SMART诞生起 我就做SMART了  同时使用S7200,所以电脑安装应用程序的时候 这两个同时安装。就没有发现那些问题,中午午休起床出于好奇,卸载了软件逐一安装试试,我现在手里就有西门子S7200、SMART、三菱、欧姆龙几种PLC,测试结果:WIN10单独安装V4.0 STEP 7 MicroWIN SP9完整版,打开软件也是不能设置PG/PC端口,在控制面板也不能设置。     其实很简单就解决了这个:其他不需要操作什么,只要安装STEP 7-MicroWIN SMARTV2.8,然后V4.0 STEP 7 MicroWIN SP9马上好用了,此时即便卸载STEP 7-MicroWIN SMART,V4.0 STEP 7 MicroWIN SP9也是可以使用的,能够正常与PLC 通信。但是如果将这些软件都卸载再安装V4.0 STEP 7 MicroWIN SP9,又会出现不能设置PG/PC通信。反复测试几次 就是这样。顺便说一下:三菱的GX Works2、GX Works3没有出现异常再唠叨一下欧姆龙的CX-one:cx_one必须安装在默认安装路径c盘,更新和卸载是安装默认路径来的,安装路径不是c盘会导致后续升级不成功、卸载有残留,所以cx_one必须是默认安装cx_one软件是欧姆龙公司开发的一个集成软件包,可以设置网络、可编程控制器、变频器、伺服器驱动器等产品的参数
1. 安装:
将文件夹解压,打开文件夹双击setup;一直点击“下一步”,也就是选择软件的默认安装路径;输入序列号:1600 0201 1347 5300;(这几年本人使用的是V4.6版本,就以这个版本介绍,其他版本没有试过)点击“下一步”直到安装完成。
欧姆龙软件没有在桌面形成快捷方式,操作如下:
单击“开始”找到“OMRON”文件夹单击,找到“cx-one”文件夹单击,找到“CX-Programmer”文件夹 双击,将快捷方式图标“CX-Programmer”复制粘贴到桌面即可。
值得注意的是:当打开文件夹CX-One”后,会有很多个“CX-One……”文件夹,每一个文件夹里面都有一个应用程序的快捷方式。
安装过程中会弹出一个“应用程序开机启动项”直接选择“阻止”否则每次开机,会有一个文本弹出。也可以不予理睬,到软件安装完成在“服务”窗口将“自动”修改为“手动”或者直接“禁止”即可。
2. 卸载:
能够完成完全彻底卸载的前提是,在安装过程中总是选择默认安装路径,否则无论如何将不能正确卸载,一旦不能完全卸载将不能再次安装,想要重新安装只能重装WIN操作系统。
本人卸载时使用专用卸载工具都不能完全卸载,如此测试2次,使用卸载成功的方法是,使用应用安装程序卸载。具体操作:
将应用程序安装包解压到文件夹,双击安装引导图标setup”应用程序,选择“Remove”单击“Next”,在卸载过程中弹出的选择框全部选择“是”,如此操作既可以完全卸载。
应用程序是不是已经完全卸载的标志是:当点击setup”弹出选择窗口,如果界面是中文则表示已经完全卸载。如果出现的全部是英文说明程序没有完全卸载,此时将不能进行继续安装,只能重装系统。
 以上安装、卸载步骤,经过了连续几次次重装系统、应用程序的安装与卸载反复测试。
  安装欧姆龙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当年使用的是CX-Programmer7.3安装在D盘,不用的时候卸载就是。多年养成的坏习惯:应用程序从来不安装到C盘,在D盘根目录建一个英文字母(不懂英文只得以拼音代替)文件夹,各种应用程序在其中建立子文件夹。所以安装CX-oneV4.6的时候就顺手自然的安装到D盘了,等到出问题了就想起原来吃的亏。
  网上不乏高人,61岁的糟老头只是想分享自己这点微小的经验,只愿能够帮助到一些人,高手请直接忽略,不喜勿喷。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而已
  • 下载积分:+1(hsiung) 真诚感谢!
  • 下载积分:+5(yfx) 感谢分享!
  • 永远年轻
    zhaoaron

网友A:
    我的win10安装所有软件时都能正常安装并且使用,难道和系统有关吗?
    确实是与系统有关,有一雨林系统独装200软件也好用,可惜我由于更新,原来保存的删除了

网友B:
    保持谦卑,走在前辈们走过的路上

网友C:
    WIN7 10 11官方专业版安装包没任何问题!

网友D:
    感谢前辈分享宝贵经验!!

    ----------------
    各位工控朋友 大家好:   今天闲来无事 上午刚刚完成一条生产线调试。下午回家没事。放松放松,没事上网看看,看见好多信息,也在 网上浏览一番。看见关于V4.0 STEP 7 MicroWIN SP9在WIN10系统遇到的问题。有些人搞了两三天焦头烂额。其实这个很简单的:原来在WIN7系统下运行V4.0 STEP 7 MicroWIN SP9正常,更换WIN10就不能设置PG/PC端口。我是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也许是 歪打正着吧,因为自从S7 SMART诞生起 我就做SMART了  同时使用S7200,所以电脑安装应用程序的时候 这两个同时安装。就没有发现那些问题,中午午休起床出于好奇,卸载了软件逐一安装试试,我现在手里就有西门子S7200、SMART、三菱、欧姆龙几种PLC,测试结果:WIN10单独安装V4.0 STEP 7 MicroWIN SP9完整版,打开软件也是不能设置PG/PC端口,在控制面板也不能设置。     其实很简单就解决了这个:其他不需要操作什么,只要安装STEP 7-MicroWIN SMARTV2.8,然后V4.0 STEP 7 MicroWIN SP9马上好用了,此时即便卸载STEP 7-MicroWIN SMART,V4.0 STEP 7 MicroWIN SP9也是可以使用的,能够正常与PLC 通信。但是如果将这些软件都卸载再安装V4.0 STEP 7 MicroWIN SP9,又会出现不能设置PG/PC通信。反复测试几次 就是这样。顺便说一下:三菱的GX Works2、GX Works3没有出现异常再唠叨一下欧姆龙的CX-one:cx_one必须安装在默认安装路径c盘,更新和卸载是安装默认路径来的,安装路径不是c盘会导致后续升级不成功、卸载有残留,所以cx_one必须是默认安装。cx_one软件是欧姆龙公司开发的一个集成软件包,可以设置网络、可编程控制器、变频器、伺服器驱动器等产品的参数
    1. 安装:
    将文件夹解压,打开文件夹双击“setup”;一直点击“下一步”,也就是选择软件的默认安装路径;输入序列号:1600 0201 1347 5300;(这几年本人使用的是V4.6版本,就以这个版本介绍,其他版本没有试过)点击“下一步”直到安装完成。
    欧姆龙软件没有在桌面形成快捷方式,操作如下:
    单击“开始”找到“OMRON”文件夹单击,找到“cx-one”文件夹单击,找到“CX-Programmer”文件夹 双击,将快捷方式图标“CX-Programmer”复制粘贴到桌面即可。
    值得注意的是:当打开文件夹“CX-One”后,会有很多个“CX-One……”文件夹,每一个文件夹里面都有一个应用程序的快捷方式。
    安装过程中会弹出一个“应用程序开机启动项”直接选择“阻止”否则每次开机,会有一个文本弹出。也可以不予理睬,到软件安装完成在“服务”窗口将“自动”修改为“手动”或者直接“禁止”即可。
    2. 卸载:
    能够完成完全彻底卸载的前提是,在安装过程中总是选择默认安装路径,否则无论如何将不能正确卸载,一旦不能完全卸载将不能再次安装,想要重新安装只能重装WIN操作系统。
    本人卸载时使用专用卸载工具都不能完全卸载,如此测试2次,使用卸载成功的方法是,使用应用安装程序卸载。具体操作:
    将应用程序安装包解压到文件夹,双击安装引导图标“setup”应用程序,选择“Remove”单击“Next”,在卸载过程中弹出的选择框全部选择“是”,如此操作既可以完全卸载。
    应用程序是不是已经完全卸载的标志是:当点击“setup”弹出选择窗口,如果界面是中文则表示已经完全卸载。如果出现的全部是英文说明程序没有完全卸载,此时将不能进行继续安装,只能重装系统。
    以上安装、卸载步骤,经过了连续几次次重装系统、应用程序的安装与卸载反复测试。
      安装欧姆龙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当年使用的是CX-Programmer7.3安装在D盘,不用的时候卸载就是。多年养成的坏习惯:应用程序从来不安装到C盘,在D盘根目录建一个英文字母(不懂英文只得以拼音代替)文件夹,各种应用程序在其中建立子文件夹。所以安装CX-oneV4.6的时候就顺手自然的安装到D盘了,等到出问题了就想起原来吃的亏。
      网上不乏高人,61岁的糟老头只是想分享自己这点微小的经验,只愿能够帮助到一些人,高手请直接忽略,不喜勿喷。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而已
    Evaluate your time,
    Controll your lif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