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NX1P2控制安川伺服,力矩模式下速度限制不生效

楼主(2024-05-11):
各位大佬 目前我用NX1P2通过ECT控制安川伺服,用欧姆龙MC功能块 力矩控制时发现速度限制不生效,请问有遇到过类似情况的吗?是不是我哪里配置有问题。现在临时解决方法是不配置max profile velocity,直接给对应地址赋值来限制速度。

楼主:
但是有测试过用欧姆龙的伺服时是能够限制到速度的,用的功能块是MC_TorqueControl

楼主:
求大佬赐教

网友A:
这种第三方伺服的情况,估计要看看伺服的手册或者问伺服厂家技术了。
类似汇川、松下有些设置需要用厂家的伺服软件才能设置的。
好的 谢谢 我看看对应的手册

网友B:
max profil velocity :选择607F试试看
之前有选过607F 发现在功能块中不起作用,后面不得已才对其直接赋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