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
MODBUS RTU干扰

楼主(2024-05-11):
成套风机控制设备,机柜风机一体柜,内配有变频器、200SMART PLC,PLC与和利时 MODBUS RTU通讯,停机时与和利时DCS系统正常通讯,一开机因干扰DCS与PLC通讯中断,无法读取PLC的数据。大神如何消除干扰?

网友A:
屏蔽双绞线、接地、终端电阻、严格手拉手——485常注意的

楼主:
通讯电缆我们用紫色DP线,是不是改用MODBUS专用电缆好些

网友B:
看看通讯地线是不是带电 单通讯不接地试试 我以前有台就机台地线带电 剪了就好了
欢迎各位道友交流学习,在下定当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网友C:
单端接地,高频通讯线两端屏蔽层要单端接地,不能双端接地,双端接地会杂波耦合到通讯电路中

网友D:
补充下楼上几位大佬的意见,除了做好接地之外,控制柜尽量大一点,严格做好变频器动力线与PLC通信线布线分离,变频器与PLC控制部分安装位置尽量拉开大的间距,比如PLC控制部分安装在电柜的右上角,变频器放在左下角;必要时可以在变频器电源进线端加装三相电源滤波器,试试看,应该会有效果
下载积分:+1(yerong) 真诚感谢!

网友E:
多注意下布线,就好。

楼主:
谢谢大神回复,但目前还是没有办法解决

楼主:
停机就可以通讯,风机一开就通讯中断

楼主:
什么办法都试了,一个吊样

网友F(2024-07-27):
变频器造成的
深圳科锋智能控制 13714040687

网友G:
用485集线器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H:
变频器改载波频率试试

网友I:
改成TCP通信,买一对485转以太网模块然后模块都就近安装和两侧的控制设备公用一个电源,中间网络是完全隔离的

99%的问题都可以解决

网友J:
这个我遇到过,是高压伺服的,一开起来和仪表的通讯就断开,关闭就秒收发,利用串口助手用仪表的调试模式(自由格式)就会收到乱码,每秒1千多条乱码,解决方法是仪表的供电电源单独给,并且高压伺服控制器以及驱动端都要有效接地。

网友K:
京东搜10089482293069,安装这个就解决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