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财
wincc软件问题

楼主(2024-05-12):
每次打开都要重新选择项目文件,记得以前是第一次打开需要选择文件,以后退出重新打开软件会自动加载项目文件的,还有免狗破解每次打开不一样的项目都会掉需要重新破解,软件以前一直用着没问题的,现在就出现这样的情况,是软件出问题了吗。

网友A:
真不行,重装系统吧

网友B:
用虚拟机安装省事

网友C:
路过,,,推荐楼上的,我就是这样,都不带关机的

网友D:
西门子软件的问题,一般都是和操作系统有关,如你所说,如果以前用的正常的话,那最近系统有没有更新过,或者装过什么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