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5-12):
用了ENTCAT总线伺服后,一般会使用绝对值编码器,这样断电后位置不会丢失,不用总是回原点。
18年在歌尔的时候我们用的安川和基恩士的MⅡ总线,当时因为安川电机有绝对值的,加上电池就可以记住位置,我们省略了机械的原点和限位传感器,使用设置原点和软限位。
后面在现在的公司想要推行一下,这样会节省掉3个槽型光电,钣金件,还有人工接线,拖链里的线也会减少。
但是领导和客户都不太赞同这样的作法,认为不如机械原点和限位稳定。而且事实是电机一坏,或者联轴器没有固定好位置会出错。而且说电池没电后位置会丢失,还要重新设置。而且在松下伺服使用过程中还出现了几次断电丢位置的情况。后面询问了松下,说电池没电后更换电池位置会丢失。但是我记得在歌尔用安川的时候带电换电池也不会丢失位置的。问过了国内两家做伺服还可以的汇川和合信,说换电池的时候会丢失位置在这里想问一下各位大佬,有没有用过绝对值编码器,有没有取消掉原点和限位,有没有entcat总线的伺服可以换电池不丢失位置的伺服电机

网友A:
不会断的电换电池吧

网友B:
哪几个感应器不值什么钱。
绝对值是有好处。调位置很快!机器人很多用这种方式。
二十年前维护过发那科的数控车床。比如电池没电了。控制器已经报警电池没电了。
换电池的时候,不能关电。在控制器开电的时候换。拔掉插上即可。位置不会丢失。

2016年维护过雅马哈水平关节的机器人。也是同样的道理。在控制器通电的时候换电池。位置不会丢失。

工厂里的机器一般都不关电除非放大假。定期检查控制器电池电压是否低。及时进行更换电池。不过。位置丢了也没关系。
写了一个快速找回位置的说明书。然后再精调一个位置。把位置差算出来。设到原点偏移里。
那么之间的定位坐标如果是正确的。也能做货。

网友C:
需要电池的都是伪绝对值的,真正意义上的绝对值不需要电池

网友D:
机械多圈绝对值编码器不需要电池,断电也不会丢位置信息。换电池的绝对值智能带电换电池,如果带电换了电池位置还丢了,那说明换电池之前就已经丢位置了

网友E:
需要电池的绝对值, 首次回原点后,电池保持记忆,一般日系;  还有一种机械多圈绝对值,比如西门子的,但是PN.

网友F:
省去这几个传感器,那么就要准备机械对准工具,这样开到位置,设置原点。
这种带电池的位置记忆方式,并不是最佳解决方案。如果机械不能在里面装传感器,而用绝对值的时候,一般用前面提到的多圈绝对编码器的电机

网友G:
真正意义上的多圈绝对值编码器是没有电池的,是靠钟表式机械齿轮多圈记圈、记位置的。不受停电影响的
附件: Ether CAT绝对值编码器资料.doc (1689 K) 下载次数:63
旋转编码器

网友H:
加个绝对值电池能少接好多线
零件越多故障点越多

绝对值伺服用多年了   不用回原点 开机就能用

网友I:
如果是做开发,肯定是大力推广绝对值驱动器,因为省线,省人工,省加工件。但是做维护的,传统槽型光电的回原点加极限,维护更简单。这个需要看站在哪一个角度看待问题,如果维护人员能力强,都能够搞定也是无所谓的。

楼主:
不断电换电池
引用 网友A:
不会断的电换电池吧

楼主:
关键是我换电池的时候位置丢失了,问松下的也是说会丢失
引用 网友B:
哪几个感应器不值什么钱。
绝对值是有好处。调位置很快!机器人很多用这种方式。
二十年前维护过发那科的数控车床。比如电池没电了。控制器已经报警电池没电了。
换电池的时候,不能关电。在控制器开电的时候换。拔掉插上即可。位置不会丢失。

楼主:
你用绝对值的时候换电池丢位置吗?用的什么牌子的?
引用 网友I:
如果是做开发,肯定是大力推广绝对值驱动器,因为省线,省人工,省加工件。但是做维护的,传统槽型光电的回原点加极限,维护更简单。这个需要看站在哪一个角度看待问题,如果维护人员能力强,都能够搞定也是无所谓的。

网友J:
前面都已经说的很明白了,在不断电的情况下换电池,不会丢零点。

而且电池这个事情在有正规设备维保部门的企业里基本上不存在没电这种事情,电池都是一年一换,管你有电没电,到日子就换。能把伺服电机的电池干没电的,讲实话,不适合上精密设备,换个电池都换不好,也别指望其他的精密自动化设备能好好维护了。
  • 下载积分:+5(阿萱子v)

网友K:
    直接用绝对值编码器

网友L:
引用 楼主:
    关键是我换电池的时候位置丢失了,问松下的也是说会丢失

    那时电池使用时间没有做统计。尤其是没开机的机器。电池顶不了多久。就算是开机的机器也要定期看电池是否报警电压低。
    我目前遇到过3台闲置机器电池电压低。一台三菱。一台get fanuc,一台松下。没办法。等你发现了参数丢了,没办法。

网友M:
    机器通电伺服有电时换电池

网友N:
    原点和限位有条件的还是都带着,出了故障会省掉很多麻烦。经常使用的设备如果不是断电状态拆电池都不会丢原点

网友O:
    在不断电状态下换电池,是好的。

网友P:
    说实在的如果绝对值能省掉极限感应 那相对编码器的也能省掉 都可以软原件限制  其实对于电气来说做一套完整全面的报警复位程序 能帮售后省很多事 所以能加的都加才是真的为公司省钱 前期成本抵不上售后多出一次门
    Q354817521  v:w53577960

网友Q:
    设计机械对零点方式。万一断电掉了零点能重置零点就好了

网友R:
    加原点标记,就是零点位置时贴一对箭头,原点丢失后手动移动到标记位置,设定零点,这样基本上只需要微调就可以了
    绝对式位置丢失一般都是长时间不开机,或是维护不到位造成的,电池电压低时驱动器会有警告,这个时候换电池是没有影响的
    经常遇到,报电池电压低了,机台就不关电了,直到更换电池

网友S:
    松下A6NE的伺服手册上说明了电池必须在通电情况下更换,否则会丢失位置,伺服也有电池电压低警告。还有编码器电池最好是单独买贵一点的,因为线基本都是小厂做的,里面的电池容量都不达标,我之前买的发现电池长度都只有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