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莞
FX5U应用232ADP请教

楼主(2024-05-13):
描述:PLC设置
描述:232程序
描述:电子秤通讯设置
描述:电子秤数据格式1
描述:电子秤数据格式2
手头有一个测试,需要FX5U加一块232ADP去读一个电子秤的数据,第一次用,没有经验
安装例程做了最简单的程序,安装电子秤说明书设置PLC的模块参数,9600/数据位8/无校验/停止1,其余的均为系统默认值
X0触发时,能看到模块的SD灯闪了一下,而RD灯没有亮。
但是D2000里没有任何数据。请教各位大侠,我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吗?

网友A:
看起来没啥问题,把接线23交换一下

楼主:
23对调了,还是一样的,数据都是0
第一次用,还在摸索,哎

网友B:
需要modbus rtu协议吗?

楼主:
没有,应该是只能用无顺序协议吧

楼主:
后边在接收完成标志位加了个累加值D500监控,发现D500没有变化,那就说明一直没有接收到完成信号,郁闷啊

楼主:
有发送,没有接收,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A:
发送的内容,他不认识?有错??

楼主:
我把发送位设为K0,还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A:
你有232转USB到电脑吗?先看看你发的啥内容吧

楼主:
呃这个没有用过,以前没有用过232串口,这个是第一次摸索

网友C:
这个下位说明书报文后面不是添加了CR 和LF 么,为啥PLC端不加呢,最好发下整体报文研究下

楼主:
是的,后边我也尝试增加了CR、LF,不过结果还是一样

楼主:
我手头没有USB转串口,现在还没有办法测电子秤的数据是否有传输

网友B:
除了plc之间的通讯,plc和其它工业仪器通讯一般都需要modbus rtu协议,有的打印机不需要,我以前遇到和你一样的问题,最后找到问题还是modbus上没弄好,无顺序协议和modbus不是一回事,它们互不干涉,你要把电子秤数据传送的格式完全搞清楚才行,你有没有向电子秤发送读寄存器值的指令?如果没有电子秤当然不发送数据。数据是从电子秤寄存器里读出来的,还要搞清楚寄存器的地址,高位、低位等等。打个不太准确的比方,无顺序协议相当于两个拿起已经接通电话的人,modbus相当于都讲汉语普通话。

楼主:
感谢各位大侠的鼎力帮助,问题解决了,竟是犯了一个最最低级的错误,线的问题,换了一根新线就没有问题了,程序没错,后边数据读到了,再次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大侠的鼎力帮助,问题解决了,竟是犯了一个最最低级的错误,线的问题,换了一根新线就没有问题了,程序没错,后边数据读到了,再次感谢!

让你把23交换,你不会是把两头的都交换了吧??

楼主:
虚焊,手艺太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