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
固态继电器运用

楼主(2024-05-13):
工友们,你们有没有用过控制固态继电器,带照明负载的。固态继电器断态时会有≤5mA的电流,如果有多个继电器的话,是否会影响到漏电保护,
导致漏电保护跳闸,哪位工友有过这方面的经验,可以分享吗?

网友A:
用过固态继电器,但是不是很多,基本都是加热的才用。但是你说的电流没注意过,也用漏保也没跳过

楼主:
加热的配电一般不会用漏保

网友B:
想想漏电保护器工作原理,只要在相线和公共线之间的都不算漏电,对地的才会形成漏电跳闸。进电和回电电流相等就不会有问题

网友C:
3楼说的对

网友D:
这个电流应该是固态本身的消耗电流吧

网友E:
一般用于加热。

网友F:
我也是用固态控制加热的,请问楼上的漏电流怎么测出来的?不应该有呀

网友G:
5mA电流怎么测出来的?钳表?既然有电流了有没有确认设备端的电压?
命自我立

网友H:
这是固态继电器的特性,一般参数里会有说明漏电电流多少,所以固态继电器不能当隔离开关使用!
引用 网友F:
我也是用固态控制加热的,请问楼上的漏电流怎么测出来的?不应该有呀

网友I:
漏到负载回路里又不是漏到对地回路。。。

网友J:
这个是正常的,本来也是固态继电器的缺点,相对于机械开关,这种叫漏电流..
但和漏电保护开关无半点关系。漏电开关的漏电,指的是从开关入口火线(单相)进来的多少电量,零线也要回来多少的电量,如果丢了超过的数,就会跳闸。丢了的电是指,不从漏保回去,比如人触电后,开关进来的火电流经过人体到了大地。
但固态的这个漏电流对人体是不安全的,所以不能触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