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三菱Q系的UDCNT1是什么指令

楼主(2024-05-13):
如题UDCNT1是什么指令?
看到一个程序有这个指令为什么查不到呢?

楼主:
是不是计数器CNT前面加UD功能呢

网友A:
我记得是加减计数器,U是加计数,D是减计数。U是UP的缩写,D是DOWN的缩写

网友B:
可以看一下这个
下载积分:+1(lihonghai) 真诚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