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POU问题

楼主(2024-05-14):
信捷的PLC,在做FB功能块的时候,出现个问题,数据类别选择in_out这个数据在线监控是有数据的,有没有知道是什么原因的。

楼主:
测试了下,不会因为内部指针的值输出,但是不知道这个能不能实际监控输入而不是实例化的指针数据。

网友A:
信捷FB 不喜欢用
确实不太好用,变量映射地址不能重复使用,不能直接使用软元件,变量不能中文,只是有几个项目想封装下功能块下次调用,不得不尝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