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A5伺服报警问题

楼主(2024-05-14):
伺服报警18.0再生过载保护。重启复位软件监控正常工作的时候再生负载率为0,不一定能工作多长时间,有时一天报警好几次,有时好几天才报警一次,外加外置电阻也是这样。把这个驱动器换到其它机器上也是这种情况,是驱动器坏了么?

网友A:
反转频繁吗?或者刹车的时候需要很短的时间立即停下来吗?
一个转向

网友B:
是垂直安装的吗?松下垂直安装的话需要配刹车电阻,不然很容易报警
水平安装的

网友C:
参考参考学习一下。

网友D:
换一个新的上去好用就认为这个是坏的呗,有可能是驱动器的品控问题,也有可能是你们伺服的用法不对,后面会陆陆续续都开始报警
Q354817521 v:w535779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