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TCP通讯

楼主(2024-05-14):
三菱FX5U如何做ModBus-TCP主站?有没有类似的教程指导?
项目要求是以FX5U为ModBus-TCP主站,实现与其他PLC的交互

网友A:
看看手册,先要端口打开,然后打开成功,就要写一部分协议,有个执行协议的设置,还需要自己配置加载PLC协议文件……

网友B:
ModBus-TCP现在的5U不用写程序,用简单CPU通讯就行了。

网友C:
讨论讨论一下。

网友D:
和台达PLC直接映射地址表MODBUS TCP 寄存器地址表不用写通讯代码收发字节就是要设置好地址一个5U对两台台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