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5-14):
有个三菱FR-A800变频器配置需求,
3个模拟量输入
1、远程电位器控制频率
2、本地4-20mA控制频率
3、PTC热敏电阻
难住我了
求助各位,有什么好的方案

网友A:
有没有一种可能是写错了
应该是
1、本地电位器控制频率
2、远程4-20mA控制频率
做个选择切换开关吧

引用楼主dlmcdy于2024-05-14 18:33发表的 变频器方案 :
有个三菱FR-A800变频器配置需求,
3个模拟量输入
1、远程电位器控制频率
2、本地4-20mA控制频率
3、PTC热敏电阻
  • 下载积分:+1(dlmcdy)
  • QQ: 2845452345

楼主:
    没有错啊,就是那个PTC模拟量,把我难住
    还有谐波畸变小于5%,怎样实现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错啊,就是那个PTC模拟量,把我难住
    还有谐波畸变小于5%,怎样实现啊

    PTC接变频器上2、10端子,手册上有详细说明

楼主:
    远程电位器接线控制频率怎么解决?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远程电位器接线控制频率怎么解决?

    为什么你远程用电压,本地用电流?电流远距离抗干扰要优于电压
    我能想到的几个方法如下
    1、加ptc继电器,转为开关量输入变频器
    2、a800有三个选件口,应该有模拟量的选件
    3、本地用变频器面板给定,远程用电流
    4、本地远程二合一输入,用中继切换(理论上可以,我也没实际应用过,稳定性待测)
    以上方法仅供参考
  • 下载积分:+5(dlmcdy) 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