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5-14):
现在做一单一旋转轴的伺服控制。在旋转轴和底座上已经做好了标记--铣刻了两道细槽,这两道槽对正的位置即为机械原点。在设置和调试电气零点的时候,本来打算一次次地运行原点回归程序,通过调整零点的接近开关的位置,最终达到电气零点和机械原点的统一。可这方法有点麻烦和笨拙,请教各位有什么好的调试方法让零点和机械原点对齐?

网友A:
做成绝对系统,手动到机械原点时,设为0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B:
回原点一般最后一步是找到Z相脉冲后飘移设定的期望位置,这个一般用来调整回原点后的零位

如果已经做了编码值和实际值对应,那么量一下距离,直接设到这个值里

网友C:
可以找零后,手动旋转到机械原点看相对零点的数据(记录下来),原点回归时把记录数据设到找原偏移量

网友D:
包装机调整原点也是这样,先调整机械原点,再调整伺服原点传感器
命自我立

楼主:
使用的三菱伪绝对式的,好像不太适合
引用 网友A:
做成绝对系统,手动到机械原点时,设为0

网友E:
旋转轴就不需要找感应原点 直接找电机Z点然后走偏移量就行
Q354817521  v:w53577960

网友E:
引用 网友E:
旋转轴就不需要找感应原点 直接找电机Z点然后走偏移量就行

你带了减速机的话 就得感应+Z相+偏移量  没有啥好的办法
Q354817521  v:w53577960

楼主:
您说的这个偏移量补偿,得需要PLC编程实现吗?还是某种伺服驱动器自身有这功能?
引用 网友C:
可以找零后,手动旋转到机械原点看相对零点的数据(记录下来),原点回归时把记录数据设到找原偏移量

网友F(2024-07-26):
加个偏移量,再把相应寄存器清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