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5-15):
各位大师 本人请教一下
我这里有一个项目 本机设备是三菱FX5U  下游机是西门子200SMART
需求是本机更改参数后,下游机直接同步

希望是FX5U通过以太网通信 发送数据给200SMART

没有试过俩个不同PLC的以太网通信,所以请教一下大概是怎么操作

感谢!!!

网友A:
没有连接触摸屏或者网关吗 简单的话 交换一下数据就行了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B:
可以通过以太网端口中的-应用设置-单点CPU设置,双方建立好协议就可以实现,如下图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以通过以太网端口中的-应用设置-单点CPU设置,双方建立好协议就可以实现,如下图

200smart也支持简单通讯吗?

网友B:
200SMART要写程序就可以实现了
引用 网友B:
可以通过以太网端口中的-应用设置-单点CPU设置,双方建立好协议就可以实现,如下图

网友D:
引用 网友B:
200SMART要写程序就可以实现了

大佬,写那一部分程序呢?以前我也在搞这个,找不到问题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