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5-15):
有这样一种需求,工艺需求共分A,B,C,D,E五个动作阶段,但是其动作的先后顺序不定,根据在HMI的设置来决定,比如,HMI设置1,2,,3,4,5,那么按照A,B,C,D,E来走,如果HMI设置4,2,3,1,5,那么将按照D,B,C,A,E的先后顺序来执行,请问这样的应用要怎么编程比较简单明晰,我最初想到的是解码指令对应到某个字中的某位,然后用字的循环移位指令来做,但是,问题是要怎么把Dn.X的某bit位对应到动作阶段上,请各位高手指点下,谢谢!~

网友A:
威纶通多台任意顺序启动停止_哔哩哔哩_bilibili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WK4116768/?vd_source=bd98370170cd04f9ea404d49b3e1ce5b
三菱任意序号启动_哔哩哔哩_bilibili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Qd4y1K77T/?vd_source=bd98370170cd04f9ea404d49b3e1ce5b
三菱任意序号启动,停止延时(FX3U)_哔哩哔哩_bilibili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nH4y1p7pq/?vd_source=bd98370170cd04f9ea404d49b3e1ce5b
三菱任意按钮启动停止测试_哔哩哔哩_bilibili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6M4y1672k/?vd_source=bd98370170cd04f9ea404d49b3e1ce5b
做过无数个了
  • 下载积分:+5(mk自动化) 热心助人!
  • 微信hui530527      b站账号,梦雨天涯1991

网友B:
    你的意思我空间的也一样能解决?
引用 网友A:
    威纶通多台任意顺序启动停止_哔哩哔哩_bilibili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WK4116768/?vd_source=bd98370170cd04f9ea404d49b3e1ce5b
    三菱任意序号启动_哔哩哔哩_bilibili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Qd4y1K77T/?vd_source=bd98370170cd04f9ea404d49b3e1ce5b
    三菱任意序号启动,停止延时(FX3U)_哔哩哔哩_bilibili
    非标自动化编程设计。。。17798956193

网友C:
    使用变址 随变怎么排续都可以。

网友D:
    实现方式非常多的,给你一个最简单的:

    这个方向需要提前确认最大的步数空间,比如20步,那么准备40个寄存器,比如说从D100开始(如果你的PLC可以用类似结构体之类的就更方便了)
    Step0:命令寄存器:D100,状态寄存器D120
    Step1:命令寄存器:D101,状态寄存器D121
    。。。
    Step19:命令寄存器:D119,状态寄存器D129

    程序扫描就是正常的从Step0到Step19,当然得有个位置记录一下这个Step号,命令寄存器里面通过触摸屏写入要执行的命令,就是一楼的12345,然后状态寄存器用于指示当前这个步的状态,启动了,等待了,完成了,出错了等等,

    程序就是从D100开始循环到D119,跳步条件通过状态寄存器实现,具体的12345子程序,根据当前的步数加乘后使用变址的方式获得参数和输出结果(大白话解释一下:比如1的程序,启动的时候要复位完成点(假设是这样),完成后要置位完成点,这个完成点的具体地址要看当前的Step号,比如Step5,对应的是D125.1,在Step6就是D126.1,通过变址这两个地址对子程序来说是一样的,当然还要看具体的PLC是否支持)

    在这个基础上扩展一下,命令字后面再增加几个寄存器,还可以把参数也传进去,都是动态的
  • 下载积分:+5(阿萱子v)

网友E:
    用一个数组,数组的读取数组第一个的数据如果是3就对应执行工艺3的动作,执行完以后数组索引加一

网友F:
    用变址就可以
    本人长期从事非标自动化设备电气控制工作:
    1.熟悉各种品牌PLC程序设计, 上位机组态编程,远程下载、手机APP监控写入数据、电脑端监控写入数据、人机界面HMI编程,变频器、伺服电机、步进电机驱动等综合应用;
    2.可承接各种PLC、触摸屏程序代写服务,用EPLAN画图,免费出电气原理图、布局图、BOM清单。
    3.服务周到、价格实惠,联系电话/微信:15889748406

网友G:
    变址最好处理这个问题的,朋友你找一下,有现成的程序。

楼主:
    谢谢楼上的几位朋友提供的帮助,特别是4楼的朋友还给出了详细的步骤,真是谢谢了~,我想我思路是有了,在很多地方用变址还是比较方便的。。。。
    另外,哪位大侠有没有关于编程算法或编程技巧方面比较好的参考书的?提供下书名,有空我去下下来看看,谢谢~